Ipetronik SIM-STG声音和振动测试试验

楼主(2007-11-08):
                        Ipetronik SIM-STG声音和振动测试试验

德国某公司采用先进的测量技术,致力于汽车测量领域的研究,并为世界上多家知名汽车企业的测量、研究部门提供了成功的解决方案。方案包括各种高质量的测量模块、线缆、其它附件和测量软件等产品,以及依据不同的测量信号,利用不同部件进行组合得到的测量系统,能够在各种恶劣条件下对测量的数据进行记录和分析。IPETRONIK公司所提供的这些产品和系统能满足所有用户在整车或试验台上进行长时间测试的要求。
IPETRONI基于总线技术将下层的测试模块采集到的模拟/数字信号转换成CAN信号,最终由电脑或者数据记录进行数据采集。模块化的结构设计,你可以用下面的任何模块组建一套测试系统,你也可以通过添架新模块来扩充你现有的测试系统。
    IPETRONIK将复杂的测试技术转变成容易理解和常规使用的的数据。支持几乎所有ECU通讯的总线系统,提供了对CAN, Diagnostic, LIN, CCP, KWP2000, KWPonCAN或者McMess 协议的支持,可以测量:电压+/-60V,也带激励;差分电压+/-30V,也带精确的电桥;电流20mA;电流达到200A经外部转换;温度;频率 ;几乎所有的总线系统。以下介绍一个利用SIM-STG模块测量声音和振动的试验。
SIM-STG模块的的具体特征如下:8个模拟的电压输入,支持测量模式STG、SENS、ICP;8个独自的激励,可以独自为传感器等提供激励;内部具有标准的电桥;全面的电隔离和漏电保护;有移动和非移动式的测量模块;测量数据输出到CAN;可根据要求支持多种传感器。
1、 线缆和硬件连接
使用Ipetronik的模块进行测试只需要SIM-STG一个模块和很少的线缆,在实验中只输入缆线600-850.xxx作为信号的输入,600-024.xxx作为供电线,600-851.xxx与PC通信。如果用户需要,我们可以提供不同长度和不同插头的电缆。
2、 试验步骤
2、1 要求
除了测量所需要的硬件外,还需要:带CAN接口的笔记本/计算机(例如:Softing CANcard ,  Kvaser LAPcan),我们必须正确安装CAN接口,果需要可以熟读各个厂商的手册来了解所需的步骤。Windows软件IPEconf通过CAN总线来配置各模块;作为独立的软件或者作为数据采集软件的选项或者驱动程序(例如DIAdem、INCA、LabVIEW、X-analyser)。在该试验中分别使用了IPEconf和X-analyser进行测试,利用X-analyser,用户可以在线观测信号实时变化图,它会自动保存数据。
2、2 初始化测试
步骤一:给模块上电,供电电压为直流9-36V; 连接一个或多个模块到笔记本或者一台测试计算机,再正确地连接模块到电源供应端。缆线的类型和长度可以随着不同的应用而改变。接着接通电源。接通电源之后,模块就立即开始测量。
以下是使用IPEconf进行测量的步骤:
步骤二:硬件接口设置。开启 IPEconf 择Configuration → PC-Hardware... 或者通过工具栏符号 来做CAN接口的通讯设置(这里CANcardX/XL)这个波特率对应设备配置的设置。如果系统里有模块已经设置了和当前的波特率不一样,那么将不会响应。要是不知道模块里设置的波特率是多少,你可以通过测试来测定,或者通过M-DEF插头来重置模块,默认值为500 kBit/s。
步骤三:识别模块,读取参数(IPEconf)通过System → Recognize and read parameters 来执行一个有效的模块识别,或者通过工具栏的 符号来执行。存储在模块里的设置可以被读出或者显示在这个对话框里。
步骤四:测量配置和设备配置。通过Configuration → Devices... 或者工具栏的符号 来调用设备对话框。在这对话框里你可以对各种设备做如下的一般设置:设备名(默认为序列号数);时钟脉冲;采样率(设备所有通道);通道调整;波特率等等。
步骤五:进行测试测量(IPEconf)。在IPEconf下通过Measurement → Start .  启动一个测试测量。连接的模块按照当前的配置进行初始化。接着当前的测量值会在Measuring values“栏里显示。通过Measurement → Stop  来终止测量。
最后,把测试相关的参数保存为*.dbc文件,用于在后续的X-Analyser中生成signal文件。

网友A:
点击率这么高居然没人顶,抢个沙发,相信Ipetronik,支持!

楼主:
支持支持
不过字体太密码了,下次楼主要分开段落,方便看

网友B:
帐号问题,不能上传图片所以看起来这样
有问题请咨询support@triv.cn或 020-3390 7727
广州智维www.triv.cn

楼主:
是网站问题吧?我也觉得这个网站发的图片几乎不能显示的

网友C:
我也有同感,如果能够上船图片,每个步骤能够做成一个流程图,方便看也方便理解,这个请楼主注意。

网友D:
Ipetronik是世界上极端恶劣环境、道路试验数采系统的优秀代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