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谁有中文西门子软件

楼主(2007-11-08):
有的话传我一份!!谢谢拉..yb810922@yahoo.com.cn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编程软件,如果是STEP7-MICRO/WIN的话,直接在空白处点鼠标右键,在点“选项”,点里面左方的“常规”,就会出现语言了,你点中文,再关掉软件,再打开就行了。

网友B:
哦,我来试试

网友C:
有 很多的

网友D:
MICRO/WIN V4.0可以设置为中文

网友E:
to:诗必甯:能否说的详细些,是打开软件时设置吗?

网友E:
还是在安装完设置?

网友F:
安装完,运行后设置,然后关闭再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B:
同意最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