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电问题```

楼主(2007-11-08):
有一个灯,总是会微亮,电压也就只有20多伏,请问应该怎么有效的解决这个感应电的问题啊?
      L          N
      |          |
      |--灯--/---|

网友A:
在灯的两段加一只400V 1uF的电力电容即可!大概2元左右一只!
不解可来电共同探讨!
dgg007@163.com

网友B:
关注…我家也有一盏也是这样

网友C(2008-03-27):
把开关接到火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