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S7300与S7-200的EM277之间的PROFIBUS DP通讯链接?

楼主(2007-11-08):
    S7-300与S7-200通过EM277进行PROFIBUS DP通讯,需要在STEP7中进行S7-300站组态,在S7-200系统中不需要对通讯进行组态和编程,只需要将要进行通讯的数据整理存放在V 存储区与S7-300的组态EM277从站时的硬件I/O地址相对应就可以了。
插入一个S7-300的站:
     选中STEP7的硬件组态窗口中的菜单 Option Install new GSD,导入SIEM089D.GSD文件,安装EM277从站配置文件。
    在SIMATIC文件夹中有EM277的GSD文件:
导入GSD文件后,在右侧的设备选择列表中找到EM277从站,PROFIBUS DPAdditional Field DevicesPLCSIMATICEM277,并且根据您的通讯字节数,选择一种通讯方式,本例中选择了16字节入/16字节出的方式。
    据EM277上的拨位开关设定以上EM277从站的站地址,
组态完系统的硬件配置后,将硬件信息下载到S7-300的PLC当中:
  S7-300的硬件下载完成后,将EM277的拨位开关拨到与以上硬件组态的设定值一致,在S7-200中编写程序将进行交换的数据存放在VB0-VB15,对应S7-300的PQB0-PQB7和PIB0-PIB7,打开STEP7中的变量表和STEP7 MicroWin32的状态表进行监控,它们的数据交换结果如下:
  注意:VB0-VB7是S7-300写到S7-200的数据,VB8-VB15是S7-300从S7-200读取的值。EM277上拨位开关的位置一定要和S7-300中组态的地址值一致。

网友A:
跟我的文章异曲同工,呵呵
另见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24027

网友B:
楼主问你个问题:VB8--VB15如果变化了,是不是S7-300的对应PIB0-PIB7也变化了?profibus网络周期的自动的轮询s7-200,而不要编写通讯程序?这样理解对吗?S7-300的PQB0-PQB7变化了,VB0--VB7也就同时变化了?

期盼楼主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