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容量

楼主(2007-11-08):
请教大家变频器可不可以降低容量使用? 比如3.7KW的变频器可不可以用在0.4KW的电机上,通过调整参数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呵呵,100KW也能用

网友B:
一般尽量不要这样用,尽量使变频器和电机的容量相匹配,否则变频器[容量如果远远大于电机的会:一是浪费,二是会使变频器产生很大的谐波。

网友C:
成本太大了
不建议使用的

网友D:
当然可以

网友E:
不一定可以,你要根据电机 的参数来进行设定.有的变频器有最小电流限定,如果电机 的额定电流小于变频器的最小电流取值,那电机在出现局部短路的情况下,将不能对电机进行保护.

网友F:
有烧掉电机的隐患。

楼主(2008-01-29):
我知道了

网友G:
大车拉小马虽然可以,但却不现实也没必要还有不少隐患
一般实际应用中会考虑到负载特性及力矩等因素,选变频时会选大一级,比如说电机3.7KW重载,选变频可用5.5KW通用型

网友H:
可以 但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