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变频器之间的通讯.

楼主(2007-11-08):
WINCC与变频器之间的通讯.如何来实现.想用PROFIBUS连接的.WINCC选用哪个驱动程序?还有就是和PLC300通讯的时候.数据块交换是怎样定义的?目的的想用WINCC控制变频器的频率.正反转,停
  是420变频器
我现在就是315-2DP连变频器.PROFIBUS , 想问下WINCC通过PROFIBUS直接连变频器?WINCC和315-2DP连用PROFIBUS 用什么协议?谢谢咯

网友A:
像你说的情况,应该让wincc和PLC通迅,(建议用以太网的方式,就是用CP343与上位机联接),然后用plc去控制变频器,定义好控制字.

网友B:
WINCC跟PLC通讯,PLC跟变频器通讯不就行了吗

网友C(2008-02-11):
可以把变频器和PLC组成一个网络,然后PLC和WINCC通迅,至于变频器和PLC组网方式可以选择PROFIBUS DP或者PTP方式。建议选用前者。

网友D:
300和变频器通讯时,变频器的数据(假如频率显示)放在什么地方呢?怎么读取它??

网友E(2009-04-30):
PLC与变频器读写功能要用modbus 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