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WEINVIEW系统设定中RTC修改

楼主(2007-11-08):
请教一下:
在做触摸屏界面时,我设定了时间显示。但是在系统参数中没有将RTC选为:内部RTC,所以时间不动。如果不通过电脑,能不能直接在触摸屏上将RTC改为:内部RTC吗?或者能让时间跳动吗?

网友:
如果选了外部设备,并且正确连接该设备,设备也有时钟功能,时间也可以显示的。只能通过编辑程序来修改时钟来源为内部RTC。请检查时间的地址设置是否正确:比如“秒”,地址为rw60000,BC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