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模拟输入数据处理问题

楼主(2007-11-08):
各位高手,小弟初学SIEMENS的PLC。现在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高手,问题如下:
从SIEMENS的S7-200系统手册上看到,S7-200的模拟量输入的数据格式为左对齐,也就是第15位为0(单
极性),第14~3位这12位为有效数据,第2~0位这3位为0。在进行数据处理前(比如PID控制,PWM控制
等)这16位数据是否需进行右移3位,进行右对齐,然后再进行数据处理?

网友A:
不必管这么多,只要知道0-10v/0-20ma对应0-32000就可以了

楼主:
这位大哥的意思是说只要执行了比如 MOVW AIW0,VW0 这样的指令后
VW0中的数据自动右对齐了。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