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水阻起动效果如何?

楼主(2007-11-08):
我公司有一台10KV,1000KW绕线电机,以前用频敏变阻器起动,起动柜经常出问题,现在想改造此柜,有一个想法:用水阻.但以前没用过,不知效果如何,价位几何,可靠性怎么样.
另:继电保护也想把常规的改为智能的.

网友A:
你使用了就知道了,利用水阻启动器,电机的起动电流启动平稳性就像是用变频器的效果一样。

网友B:
湖北的水阻启动器好点,控制有plc的和继电器的。

网友C:
楼主,你好,水阻柜起动不错,价格便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我私下给你做一台吧,哈哈,湖北襄樊科达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电话:0710-3277969 传真:0710-3277977 13387217017 赵工

楼主:
一般情况下水阻启动器与频繁变阻器相比,价钱能相差多少?

网友D:
那要看水阻柜里的配置了,如果配置PLC和温控,再加远控等等,就要贵一些.

网友E:
水阻柜维护简单.电阻更容易调节.我公司上个两月还给土耳其做了七台水阻柜.采用plc控制和微机保护装置.客户反映很好.我公司可根据客户要求来为客户设计合适的产品.价格是要看水阻柜的配置.正于大圣.齐天所说的.
楼主,有需要或技术上的问题可以联系我.大家可以一起探讨.
e-mail:zyphunan@126.com
传真:0731-5558637
张先生

网友A:
楼主频敏变阻器与水阻启动柜的启动性能是无法比的。普通继电器型的大概相当于同功率频敏变阻器的1.5-2倍。

网友C:
这里不方便报价,有意向的话可以私下聊

网友F:
全是广告

网友E:
楼上的两位,广告也是市场的需求.我们来工控网一是跟大家交流探讨技术上的问题.二来也希望能既帮别人解决问题,自己也揽点活做.这无可厚非吧.

网友C:
楼上说的对,帮忙也要得到合适的报酬吧,

楼主:
楼上几位,若有意者可以给我发邮件.

网友G:
水阻启动柜的启动性能好,功率因数高,启动力矩大,启动电流小!

网友H:
水阻柜也是降压启动的一种方式,只不过它的电阻容易调节。所以,不能说他启动力矩比其他启动方法大,只能说由于它在启动过程中,随着电阻逐渐减少,降压越来越小,这样,启动转矩越来越接近于全压的启动转矩。在每一个瞬间,他还是降压启动的原理,转矩降低的倍数其实并没有改变。说他启动功率因数高,好像也值得商榷。

网友I:
能用,效果不错

网友H:
我感到对于通过定子加水电阻的启动方法,他和普通的降压启动区别不大。对于绕线式电机,通过转子加水电阻的方法,由于它的电阻调节是无级的,所以,比普通的接触器+电阻效果要好。和频敏电阻相比,关键是频敏电阻这几年大企业逐渐不生产了,而且价格越来越低,受成本的影响,频敏已经不是原来的频敏了,如果用水电阻的价格去制造频敏变阻器,启动效果应该他们应该有一拼。

网友J:
用过,没比较过

网友G:
“他还是降压启动的原理,转矩降低的倍数其实并没有改变。说他启动功率因数高,好像也值得商榷”
1、降压启动,如果串联电阻降压启动,启动电路的功率因数高,启动电流小;
2、降压启动,如果串联电抗降压启动,启动电路的功率因数低,启动电流大;
3、因为功率因数是由电路的阻抗角决定的,即:
COSφ = R/Z
电路电阻R越大,功率因数越大;

网友G:
“他还是降压启动的原理,转矩降低的倍数其实并没有改变。说他启动功率因数高,好像也值得商榷。”
1、楼主讨论的是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转子串电阻启动问题;
2、转子的转矩与功率因数成正比,转子串联电阻提高功率因数,减小无功电流,减小启动电流,与串联电感性的频敏电阻器要好的多;
3、因为功率因数是由电路的阻抗角决定的,即:
COSφ = R/Z
电路电阻R越大,功率因数越大;

网友G:
  “通过定子加水电阻的启动方法,他和普通的降压启动区别不大。”

1、例如Y - △降压启动,实质是增大电机电抗,用电抗器降压的,所以功率因数小,启动力矩小,适宜轻载启动;
2、如果是串联电阻启动,启动电路的功率因数高,电流小的更多,如果电流减小相同时,启动力矩大的多;
3、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降压启动,只要降压幅度相同,启动效果就相同,这种认识是十分错误的,他们没有考虑与电机转矩成正比的功率因数的作用,恰恰功率因数小是异步电机启动电流大而启动转矩小的主要原因!!!

网友G:
1、软启动是降压启动,为什么说“适宜风机、泵类负载”;
2、就是因为它是所有降压启动方式中,功率因数最小的方式,启动力矩非常小,风机、泵类启动瞬时属空载,就是此原因;
3、说软启动“适宜风机、泵类负载”,实质是软启动起动力矩很弱,别的负载起不来,只能起动风机、泵类这些启动瞬时属空载的负载!!!

网友C:
水阻柜有不同型号,有适用于绕线电机的,也有适合于笼型电机的,高压低压都有,当然,如果需要绕线电机需要调速的话,可以用水阻调速柜,原理与绕线电机的水阻起动柜差不多,只是增加了冷却系统.有继电器型,PLC型,也有启动电流闭环控制型,就看用户的需求了

网友K:
还行,我们公司就有两台水阻柜,运行很正常,是湖北的》

网友H:
水阻柜的箱体绝缘能承受6kv或10kv的高压吗

网友G:
   “水阻柜的箱体绝缘能承受6kv或10kv的高压吗”

1、电机额定电压6kv或10kv,水阻承受的是压降部分电压;
2、水阻柜的箱体绝缘可以做到能承受6kv或10kv,水冷发电机就是一例!

网友L:
水阻启动还可以他属于阶梯型启动方式,经济实用,但没有变频的那些保护功能。

网友C:
水阻柜当然能够承受电压6kv或10kv,不然漏电会出事的

网友H:
万一水沸腾了或某种原因溅出来,又在高压场合,岂不是很危险?而且电解液是否对极板有腐蚀作用?我们以前学化学时好像有个电化学反应,讲的就是这种电腐蚀的作用。

网友A:
水阻柜能承受6KV\10KV的电压?可能本人见识少没听说过?水阻柜承受的不是定子的额定电压,是转子的额定电压!

网友D:
快被你们笑死啦!
搞清楚以下两个问题,你们再发言:
1,6KV或10KV电机,它究竟是定子带10KV还是转子带10KV电压?
2,串水电阻启动是在定子还是在转子上?

居然有人问:“水阻柜的箱体绝缘能承受6kv或10kv的高压吗"?? 居然有人回答:
"电机额定电压6kv或10kv,水阻承受的是压降部分电压;”
"水阻柜的箱体绝缘可以做到能承受6kv或10kv"
   不要想当然,不要信口开河,没有见过用过,没有搞清楚水电阻启动的原理,不要乱回答! 以免误导其他网友

网友D:
问的人,没有错!他不知道水电阻启动的原理.所以问!!
回答的人:其错误不可原谅!由于你的错误回答,导致在你后面跟贴的网友被误导!!!

网友D:
一般饶线式10KV电机:
1,其定子回路额定电压是10KV,转子额定电压是400V
2,串水电阻启动,是在10KV饶线电机的转子回路中.
   所以,水电阻的水箱是在400V的环境里工作,哪里来的10KV或6KV?

网友G:
  异步电机串电阻启动:
1、一种情况是转子绕组串电阻启动,例如楼上说的这种情况;
2、一种情况是鼠笼电机定子串电阻启动,电机额定电压线电压6kv或10kv,水阻承受的是压降部分电压,水阻箱之间绝缘承受6kv或10kv额定电压线电压;

网友C:
绕线式电机的水阻柜与笼型电机的水阻柜是不一样的,线线电机水阻柜在起动完毕后用一只断路器将转子短接即可,笼型电机的水阻柜是串在定子回路中,对水阻本身而言承受的只是压降,对地当然是有高压的,水阻柜在出厂前都经常耐压试验的,如果水箱漏水或绝缘程度不够,会出大事的.相对而言,绕线电机的水阻柜结构简单,笼型电机的水阻柜要复杂多了.
具然还有人信口开河乱讲,有时间到襄樊来,我带你去看看是怎么设计和生产的

网友C:
水阻柜在设计是已经考虑到水阻发热与电化学腐蚀的问题,不同功率的水阻柜工作原理是一样的,只是水箱的大小不一样,水箱设计太小,水阻柜肯定会开锅,这点厂家都已经考虑到了,水箱里的电极,都是用的铜板,耐腐性比较强,一般用上十年左右是不会坏的,水阻柜在正常时一个小时启动3-5次是没问题的,如果用户需要启动频繁,那么提前告知厂家,可以把水箱做得更大(大功率电机本身也不允许频繁启动的),设计是都有温度保护,超温就没法启动了
湖北襄樊科达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电话:0710-3277969 传真:0710-3277977  13387217017   赵工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热心回答.
to: 芙蓉王:采用plc控制和微机保护装置是保护水阻柜自身还是保护电机?
to:大圣.齐天: 我们这台电机转子回路的电压为11OOV,用水阻没有问题吧.
to:刘志斌:我知道你是教师,从事理论的,我也曾向你请教过问题,你说水阻启动效果好我会相信的.你见过此启动装置没有?没用过,心里没底.
to:HBZYCS:襄樊是不是做水阻柜的较多呀?水阻柜只是高压电机启动的一个部件,我想要做的是整个电机的启动装置.要求是:对高压电机要有过流保护、过压保护、缺相保护。我现用的是用真空断路器启动,你们是用什么启动:真空断路器?真空接触器?其它?另:整个装置的体积有多大?

网友C:
回楼主,襄樊做水阻柜的公司不少,在国内都有名气,水阻柜只是电机的启动装置,要配合高压开关柜来使用,高压开关柜我想你们是改造项目,应该已经有了,如果你的高压柜已经具备有过流、过压、缺相等保护,就没有必要要再买高压柜了,因为你的电机是绕线电机,水阻柜只是串在转子回路中的,水阻柜的相关电路与高压柜时行联锁。电机在启动时,高压柜合闸同时,水阻柜的动极板开始向下移动,电机开始运转,当达到设计的启动时间后,安装于水阻柜内部的真空断路器或真空接触器(根据用户要求选用)断接转子回路,此时电机启动完毕。如果在电机启动时水阻柜没备复位,高压柜是无法合闸的,当然,在电机启动过程中,如果启动电流过大,还需设置相应的动极板停顿时间,以增加所串入的电阻值,以确保电机正常启动。水阻柜自身具有温度保护、液位保护等,与高压柜一起构成电机的启动与保护。1000KW绕线电机的水阻柜,大小与一台高压开关柜差不多,具体要根据用户提供的电机参数具体设备,因为水阻柜是一个非标的产品。具体可以来电话我们进一步交流。
湖北襄樊科达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电话:0710-3277969 传真:0710-3277977  13387217017   赵工

网友C:
楼主,我已经把相关资料发到你邮箱了,请查收!,具体可以来电话我们进一步交流,因公司技术资料有所限制,不能全部发给你,请谅解!
湖北襄樊科达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电话:0710-3277969 传真:0710-3277977  13387217017   赵工

网友M:
水电阻起动器同同其它的相比即经济有好用,但是安装尽量不要靠近现场,现场的粉尘会影响水电阻的使用,故障率也高。

网友E:
微机保护装置保护电机及电机的连接线.你说的对高压电机要有过流保护、过压保护、缺相保护在微机保护装置都有.plc是用来控制取代继电器的.
我发表一点自己的愚见.
1.绕线式电机转子回路串电阻.就是刘志斌说的水阻启动柜的启 动性能好,功率因数高,启动力矩大,启动电流小.
笼型电机是定子回路串电阻.是降压启动的原理.
2.关于电压.要分定子和转子.定子和转子只有磁的联系.电压 并无任何关联.楼主的10kv电压.接的是定子回路.转子11OOV 用水阻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水阻柜的绝缘是可以做到的.
3.高压水阻启动包括高压进线柜和水阻柜.高压进线接定子回 路,水阻接转子回路.真空断路器启动和真空接触器都应该是 可以的
4.水阻柜是不允许频繁启动的.就是HBZYCS说的.主要是水阻启 动过程水温会升高.装置尺寸都是标准尺寸.
5.柜体出厂前都会严格检验,只要系统设计没有,其他的,楼主 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5.楼主若是真的需要可以去HBZYCS那里.他应该是比较专业的. 当然到我们公司来.也是热烈欢迎的,我们也是同样专业.就 在于楼主的选择了.呵呵!!!!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对,有些人只知道一些原理就在这里信口开河,根本就没有见过成品的水阻柜是什么样的,在我们襄樊,大大小小的公司加起来,一年最少要卖出去几万台不同型号的水阻柜,做柜体,水箱、极板及附材的多的是,价格要比其它地方低多了,哪位有机会到襄樊来我带带你们去看看,说实在话,水阻柜这东西没什么科技含量,就是简单实用,造价低而已

网友H:
现场运行有没有发生过水因沸腾而溢出或箱体爆裂的情况?我记得论坛里好像提到过在新疆好像有个水阻箱爆裂了,出现这种情况导电的液体流出怎么办?有无保护措施?

网友N:
大圣.齐天: 说的很清楚了
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经济实用,所有保护设备可根据用户使用情况作以更改.
本公司长期供货液体启动柜 高压启动柜等现场安装调试.有意请联系!
电话;0991-5856018 13639976667 孙先生

网友O:
我们用的就是水阻 感觉还行 就是需要经常加水

网友A:
到目前为止我接触的还是绕线电机使用的转子式水阻柜,看到上面网友发言说还有种鼠笼电机定子串接的水阻柜,有了解详情的网友能否给我发点资料学习一下,学无止境嘛!

网友A:
to HBZYCS网友:你能将你了解的鼠笼电机使用的水阻柜的相关资料给我发一份吗?谢谢!andexl@sina.com

网友C:
楼上的兄弟,你好,最近有点忙,等段时间我会把笼型电机水阻柜的资料发给你们,实在是不好意思

网友G:
电话;0991-5856018 13639976667 孙先生 就是孙大圣!

网友N:
刘志斌 你个老东西关你球事!!!
你滚远点了!!!

网友P(2007-12-08):
各位好!
我也是襄樊的用户,水阻起动用着是挺不错,有时侯情况紧急是我们可以甩了温度控制器,边起7.8次也行得通,中间就是要加点水。最近却又个问题想请叫诸位,就是起动到切换那一瞬顶网电,哪么有没有降低切换电流的什么好措施没。电解液如何配才是最科学又合理的呢??

网友C:
楼上的兄弟,你好,实在不好意思,最近有点忙,一直没上网,你们的水阻柜在起动到切换之瞬早电流很大对吧,请问你下你用的哪家的产品,这种型号的水阻柜是不是在切换的同时动极板开始复位呢,如果是这个原因,修改一下相关电路,加一个时间继电器,让动极板延时复位即可解决问题!电于电解液的配比,这个是行业间的一个秘密,不便相告,请谅解!

网友Q:
水电阻启动体积庞大,占地方。启动电流再额定的3倍左右,

网友R(2009-09-24):
绕线式电机转子回路串水阻柜 笼型电机是定子回路串水阻柜 但是 转子上的电压是怎么产生的啊

网友S(2009-11-05):
转子电压是感应电压,绕线式电机启动完毕后,转子回路星点短接,这个电压就没有了,电机上标称的转子电压是指转子开路情况下的电压。

网友T(2010-12-12):
请问下,转子串水阻和定子串水阻有哪些不一样,新手,回答的请尽量详细些,谢谢!

网友U:
我厂有5台水阻起动的绕线式高压电机,几年来起动柜倒没什么大问题,只是电机质量差了点。前面有人问说是水阻柜会爆炸的问题,应该是水阻用久了,电阻降底了,或者水阻或水位不够,按厂家要求设好水阻和水位应该可以了,但其它问题也应该常检察下,象短接的接触器,行程开关等

网友V:
水阻柜是否能达到平滑启动?如果能,他是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