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
急求

楼主(2007-11-08):
要是照轮子轮毂上的字 照出来的效果是中间大两边小 想识别这这些字怎么办啊

网友A:
PPT Vision有一个工具叫CCM的,根据轮廓识别字符,应该可以实现,有图片给我帮您测试!

网友B:
学习,
如果大小差别不大,OCR的软件应该有这个能力读出来(猜想)
差别很大,是不是需要一些算法来矫正?
用远心镜头(如果不考虑成本),是否就不会出现大小差异?
请高手指教!

网友C:
看你的算法是否好了.只是大小不一样是可以识别的.

网友D:
1.首先通过相关工具把字符所在的圆弧范围变为矩形框,有点类似CD上做OCR的应用
2.如果OCR效果不好,可以考虑用特征匹配试试,像楼上西域凶所言

网友E(2008-03-24):
呵呵,好像解决之道第一步是尽可能拍到好的图片。这是基础。
如果焦平面与像平面并行的话,轮子轮毂上的字不应该变形啊。
不解:(

网友F:
LZ可以致电至我司了解一下,问题应该不大~!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有很多成熟的机器视觉应用方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登陆我公司网站,或者联系我们索取相关资料。谢谢!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杨工:13510475931
贸易部地址:深圳市福田保税区英达利科技数码园B栋611-612室
TEL:0755-88321350-821 FAX:0755-88321351
HTTP:www.visiondragon.com MAIL:yangjianp2001@yahoo.com.cn
QQ: 12533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