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
镜头成像不均匀问题求助,急!!

楼主(2007-11-08):
各位大佬,小弟最近发现了一个状况,寻求大佬们的高见:
小弟用短焦距镜头(12mm)拍摄图像的时候,发现成像不是很均匀,在均匀的Demo光源和几乎密闭的空间,拍摄一张白纸(对中和垂直都没有问题),不均匀的状况是一个角落稍亮,不是呈环形分布,而且我手里的两个12mm、一个08mm、一个16mm的镜头都有此问题,出现此问题的前提是加光源,把镜头的光圈打到非常小,光圈加大后就看不出来,不知道是镜头本身制作工艺上无法克服的问题还是个案(发现有些镜头的光圈就不能打到很小,是不是有意避开此问题?)?各位大佬有没有好解释的!
刚刚跟一个同行聊了一下,他也碰到此问题,将镜头寄回东京测试,一切正常!超级郁闷!

网友A:
会不会是CCD的问题,比如,那一个角落的像元感光不好? 有没有换一个CCD试一试?

楼主:
换了不同品牌的CCD,效果一样

网友B:
我想应该是CCD感光面和主光轴不垂直的因素一起的,或者说安接镜头的丝扣的法向线和CCD感光面垂直度差。

网友C:
可能是镜头的问题,镜头型号最好比CCD型号大,因为光学瑕疵出现在镜头边缘,如果你的CCD型号 = 1/3",那镜头要大于CCD型号,比如选2/3的镜头。
不知道对不对,见笑了

楼主:
相机1/2英寸、镜头2/3英寸!

网友D(2008-03-24):
镜头还在否,什么时候借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