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检测车轮轮毂型号

楼主(2007-11-08):
我马上要做一个项目 是有关于在流水线上检测车轮轮毂型号的
其中有几个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1.照相机是放在固定的地方的 怎么让轮子带字的一面正好 转到对准相机
2.轮毂是圆的 照出来的字 是中间大两边小的 怎么办
3.识别轮子的型号后 让不同的轮子从不同的出口出去 怎么控制
有哪位高人能给我详细的解决 非常感谢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啊

网友A:
轮毂生产的时候可以贴上条码 然后从生产线上过来的时候用读码器读取型号就可以分类了 或者贴上色标 检测色标来判断型号
如果轮毂的直径不同的话就更好区分了。为什么要拍照呢,他们规定了要拍照吗?

楼主:
恩 是要求了 用图像去识别型号 而且要识别轮毂上的凸起的字码 这个字码就是它的型号 第一个问题最头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