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轮毂

楼主(2007-11-08):
我马上要做一个项目 是有关于在流水线上检测车轮轮毂型号的
其中有几个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1.照相机是放在固定的地方的 怎么让轮子带字的一面正好 转到对准相机
2.轮毂是圆的 照出来的字 是中间大两边小的 怎么办
3.识别轮子的型号后 让不同的轮子从不同的出口出去 怎么控制
有哪位高人能给我详细的解决 非常感谢

网友A:
1.让轮子转动,直到文字完全对准相机,可能需要自动识别软件的参与,或者取某种科参考的标记。
2.成像焦距拉远一些,可弱化此效应。
3.既然型号可识别,就可分类控制了。

楼主:
呵呵非常感谢 轮子是躺着放的 传送到相机的前面带字的一面不一定对着相机 这样就需要转动轮子 那轮子转到什么程度 机器才能自动识别字转过来了 而且对准相机
那3里面的问题用什么东西控制阿

楼主:
这事我要做的论文 得写出来 问得详细了一点 呵呵 谢谢支持

网友A:
楼主是学生?既然是论文,那就更应该自己动脑子想办法了,实在不行就请教导师。

楼主:
呵呵 我想了 可没什么太好的方法 我想让轮毂在相机前自己转 让图像自己识别是否有字在里面 如果有就照下来
你说这可行吗

楼主:
你说这个和相机照违章的车牌是一回事吗 那个相机怎么就能知道什么时候照像 照到哪
我查了一下好像是地下有什么东西在控制
这两个有联系吗

楼主:
这方面的资粮特别少 我根本什么也没查到 连这项技术的发展状况 都没有 我也不知道去哪查 我自己在思考 呵呵 谢谢帮助

网友B:
"你说这个和相机照违章的车牌是一回事吗 那个相机怎么就能知道什么时候照像 照到哪 "
拍违章,车牌的位置和角度都不会变,警察不允许把车牌装在侧面。比您的问题简单一些,只要控制拍照时间就可以了。
对于图象识别不是很了解,要识别出图象要多久?

网友A:
论文是做出来的,不是问出来的。作为学生应该学会更多的利用学校的文献资源和导师的知识经验。

网友C:
如果……轮毂的大小和中间轮辐的样式不一样的话。
可以让相机在轮毂的正上方。靠形状识别。
就象电路板检查一样。

楼主:
我们项目还没开始 我只是自己思考了一下 有些问题不懂想请教大家 没有让大家给我做论文的意思 不用总说我吧

网友D:
相机照违章的车牌有两种情况:一是有人在控制室手动采集,二是在马路下面有几道地感线圈,可以测量车速,它与红绿灯控制器配合采集违章车号,对于你的问题应该可以通过旋转相机(或旋转轮毂)多采集几副图像做图像识别,我觉得用线CCD是最好的,这样避免要识别的分在不同的图片中,

楼主:
呵呵 谢谢回答 那如果用旋转轮毂 还是很难控制什么时候拍照 如果多照 也不能就保证 照的照片里面有完整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