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机器通讯故障求助

楼主(2007-11-08):
工控机上位机硬盘坏了,找了个新硬盘将数据COPY过来,装好不能通信,检查在设备管理器中找不到SIMATIC NET, 于是,在添加新硬件中自动搜索安装,重启后找到SIMATIC NET,但是其子目录中“CP5611”后有个感叹号,属性提示该驱动有问题,(拔插MPI卡都试过已经,行不通)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最好步骤详细点 哦还没有入门!!谢谢

网友A(2008-01-07):
装cp5611驱动程序

网友B:
卡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C:
把感叹号的CP5611卸载了重新装。

网友D:
做一个系统GHOST备份,下次坏了,直接GHOST就OK了!!!!!1

网友E:
 工控机上位机硬盘坏了,找了个新硬盘将数据COPY过来
工程软件有没有重新装过?

网友F:
重新安装软件和授权

网友G(2008-02-06):
还碰见你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