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达人关于C脚本的问题

楼主(2007-11-08):
请教下一个关于WINCC C脚本的问题,当我在编写完成C脚本动作开始编译的时候总是出现30个错误说是
    WINCC\APLIB\AP_GLOB.H:行1:错误(0040):')'应在)之前,
    …………………….........2:错误(003a):’ BOOL’:无效的函数定义
    ……………………………...2:错误(0040):〈type〉应在[之前
    …………………………………3:错误(0040):〈type〉应在BOOL之前
    ………………………4………………………………………….
    ………………………29………………………………………
    30Error(s),0Warning(s)

我还没写程序,直接编辑,就出现这么多错误,也没30LINE啊,请教

网友A:
天,我还没写呢。Wincc怎么这么繁琐啊

网友B:
与我出现的问题一样,不管怎么写报告的错误都一样,总是30(error).可能是安装的时候出了什么问题,或是少安装了脚本调试软件

网友C:
源代码帖出来,才能知道看你的错误像是格式不对少了‘)’或是‘;’等东西

网友D:
   没见过 !你求求 yuanle 吧  他见得多也许知道你这个问题!

网友E(2007-12-27):
一样的困惑!

网友F:
头文件出错了,ap_glob.h是系统头文件,是不是被人修改过?

网友G:
下面引用由ranranplay在 2007-11-13 15:18:00 发表的内容:
  源代码帖出来,才能知道看你的错误像是格式不对少了‘)’或是‘;’等东西
--------------------------------------------------------------------------------------------
比较有可能

网友H(2008-02-02):
装WINCC坚决不能用优化大师之类软件,否则就可能出现上面的问题,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I:
 闪电游侠: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2-2 15:47:00
    装WINCC坚决不能用优化大师之类软件,否则就可能出现上面的问题,重装系统就好了

的确这样,而且wincc我还碰到过和别的软件冲突的情况,先装wincc在装(好像是ab的软件)之后就出现脚本异常,怎么编译都出错。需要重装,而且有时候卸掉还不行,需要重作系统,这个比较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