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问题请教一二

楼主(2007-11-08):
做电工之前,对互感器认识不多,特向大家请教一二
电流互感器:
"一般来说,国产电流互感器型号字母的含义如下:
第一个字母:。L--电流互感器
第二(或三)个字母:A--穿墙式;M--母线型;B--支柱式; 绝缘方面,C为瓷绝缘,S为塑料注射绝缘;D--单匝贯穿式;W--户外式;F--复匝式;G--改进型;Y--低压式;Z--浇注绝缘或支柱式;Q--母线型;K--塑料外壳;J--浇注绝缘或加大容量。
第四(或五)个字母:B--保护级;C--差动保护;D--D级;J--加大容量;Q--加强型。 连字符后的字母:GH--高海拔地区使用;TH--湿热地区使用。"
这些型号中LMZ、 LFZ、MSQ哪种型号更准确呢?
在配电柜中经常看到,两个互感器在热继电器并联后串接一个电流表,电流表显示的是哪一相的电流?用三个互感器的呢?
电流互感器中200/1的是不是比200/5的更精确呢?同型号的10VA是不是比5VA的更精确?

网友A:
电流互感器中200/1?
有这种吗?

网友B:
是呀!我也没见过!乱说!!!!

楼主:
这里有200/1的电流互感器
http://www.82325988.com/82325988_Product_2423166.html

网友C:
1、特殊矿用互感器,二次电压低,适应地下瓦斯环境,为了安全吧!
2、200/1第一次见!

网友A:
不知不紧要,无知把命要.
原来是特殊矿用互感器.呵呵,又学到东东.

网友D:
常用的是***/5,也有***/1的,主要用在串联电流表输多的情况下使用!

网友D:
主要是阻抗不一样,与精度没关系

楼主:
大家有没有看过配电柜内用两个互感器的
到底从热继电器出来到电流表上显示的
是哪一相的电流
欢迎继续讨论。。。

网友E:
配电柜内用两个互感器的
到底从热继电器出来到电流表上显示的
是哪一相的电流?
显示的是第三相的电流.

网友C:
1、如果是三个互感器,星接,三个电流表分别读出三个相线电流;
2、如果是二个互感器,每个互感器的电流表分别读出相应两个相线的电流,而两个互感器二次电流的和电流表的读数是第三根相线的电流;

网友F:
不完全星形接法,在低压糸统比较少用。低压糸统,还是用完全星形接法较好。可以反映三相正常和故障情况。

网友G(2011-05-15):
一,“两个互感器在热继电器并联后串接一个电流表,电流表显示的是哪一相的电流?”:这个测量的电流是第三相的·电流,原理可以从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得知,输入的电流等于输出的电流;

二,“用三个互感器的呢?”:如果用三个电流互感器接成星型接法,就可以测出三相的电流。
三,“电流互感器中200/1的是不是比200/5的更精确呢?”现在在国内的电力系统中所用的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的电流是统一是5A的,如果有特殊要求的二次侧才有其它数值的电流,如:200/1的电流互感器。

网友H:
真是三个匠匠匠,顶个亮亮亮。本人受教了。讨论的力量真大!

网友I:
引用:b]电流互感器中200/1的是不是比200/5的更精确呢?同型号的10VA是不是比5VA的更精确?

---------------------电流互感器的精确度是有电流互感器准确级次决定与变比、容量无关

                            现计量一般用0.2级(原来用0.5 级),机组测试一般用0.2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