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USB编程电缆

楼主(2007-11-08):
施耐德原装的USB编程电缆型号是什么?哪里可以买到?多少钱?如果使用USB的电缆,在PL7 4.4上如何设置?请高手指教,谢谢!我的PLC的CPU是P572623

网友A:
施耐德代理商那里订,
TSXPCX3030C;
我们买的两百多,
软件里没办法设置吧,我用的是 4.3,可以在控制面板里配置下通讯口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