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STEP 7软件中创建出具有PID功能的FB41块?

楼主(2007-11-08):
我创建出的怎么和普通功能块一样的格式呢?没出现那些参数。

网友A:
直接到库里面去找 ,不是你建的

网友B:
pid块应该是直接调用的啊
就是在你需要pid的地方直接调用就行,给它指定一个背景数据块就完事.

网友C:
直接找出来调用就行了

楼主:
明白啦!谢谢各位。

网友D:
背景数据块是怎么用的啊?

网友E(2008-07-11):
是直接可以库里调用,如果库里没有的那些块,要怎么建!!

网友E:
是直接可以从库里调用,如果库里没有要用的那些块,要怎么建!!

网友F:
建块  其实可以理解成写个函数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直接可以从库里调用,如果库里没有要用的那些块,要怎么建!!

除非你的软件有问题,一般库里就有

如果没有的话,需要自己写pid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