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如何复制MMC卡?

楼主(2007-11-09):
MMC卡中包含着用户所有源程序,备份一块MMC卡应该有一定意义,那又如何复制MMC卡呢?

网友A:
复制MMC卡没有意义,用户源程序应有备份或者从PLC中上载,备份在PC上的源程序更有意义。

楼主:
我在工作中遇到过上位机程序被删除,MMC卡被抽走的情况,新接手此工作又没有源程序,才想到备一块存储卡。

网友B:
断电后,把原卡取出,插入新卡,plc上电后下载你的源程序,然后断电,取出新卡,插入原卡

网友A:
插入新卡后,需要执行复位操作。
这种备份方法需要用户有源程序,如果没有源程序,那么只能从PLC中上载没有符号表,没有注释的STL程序。
如果PLC被设置禁止上载,那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C:
实际还是备份程序呗.

网友D:
我是处学者,请教怎样上装s7-300程序?直接点击UPLOAD吗?

网友E:
将程序备份在PC机上,还是比较妥的.

网友F:
备份的可以在PC机上备用吗?

楼主:
我曾经上载S7-300程序,程序确实是没有符号表,没有注释的梯形图程序及STL程序,很难读懂。

网友G:
用S7ImgRD,S7ImgWR备份
唯一缺点就是看不到程序

网友H:
想知道如何复制MMC卡

楼主:
请看前面几位的回帖就明白了

网友I:
前面的写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