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程序里面的“mModbusBufr”是什么指令?

楼主(2007-11-09):
如图

编译还有错误,是不是指令不全?

网友A:
学习啊!
好像是关于MODBUS协议的通讯过程,一个中断子程序啊!有通讯状态,通讯缓存区,要是用LAD写还可以看懂啊!
语句表,看不懂啊!

网友A:
期待高手支招啊!
学习下。。。
不学语句表不中啊!
看样子啊

网友B:
符号变量
看程序,没有给该变量定义地址,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