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问题,亟待解决?

楼主(2007-11-09):
我的plc是西门子的,我想知道变频器有没有错误,变频器正好有两个接线端子(a 和b),说明书中说两个接线端子用作出错报警用,内部就是个开关,出错开关导通,a和b相连,正常情况下,开关断开,a和b断开.

 我把a连到24v,同时也连到plc的输入端,b连到0v.为防止断线情况下的误判断,我想正常情况下给plc on信号,出错是off信号.
  现在麻烦事是24v和0v都是出自同一电源,如果出错,这样就会把两者直接短接,造成熔断器经常烧坏的情况,有人说在0v端加个电阻,但我认为这样plc得到的始终是24v,不知各位有啥办法帮小弟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的PLC是继电器输入还是晶体管输入呀,说明白点。

楼主:
晶体管输入, plc 没问题,熔断器指的是电源,也就是220v进,24v出的,老是他的熔断器烧坏

网友A:
你的PLC 是直流的吗,只要是分清极性没有问题的
关键是你是否把极性弄对了

网友A:
接近开关与PLC问:
    10~30VDC接近开关与PLC连接时,如何判断用PNP还是NPN???谢谢!!!

答:
首先找到接近开关的电源端和输出端。如果是两线制,则应该有+VDC端、输出端)或者“-”端!对于源型输入的PLC例如莫迪康、西门子等(看看你是采用何种PLC)你可以将PLC自带的+24V传感器电源联接于+VDC端!接近开关的输出端就可以联接于PLC的输入端!对于源型输入的PLC,一旦接近开关动作,PLC输入端就会得到略小于PLC传感器电源的直流电压,从而使PLC开关量输入有效!对于三菱等PLC,由于它接收漏输入,故接近开关电源端应联接于输入端(例如X10),而输出(或者是“-”端应联接与电源地端,一旦接近开关动作,接近开关输出变低(或者接近地电位),就使得PLC输入有效!
三线式的接近开关必须联接传感器的正电源和地端!
传感器电源必须与接近开关的电源属同一电源或者应该有电流形成回路才能工作!三菱则不必区别,因为它的开关量输入已经自带电源了!
需要注意:有些接近开关虽然为两线式,但有三根线,其中有一根是屏蔽线,应区别开来!

总结:对于PLC的开关量输入回路。我个人感觉日本三菱的要好得多,甚至比西门子等赫赫大名的PLC都要实用和可靠!其主要原因是三菱等日本PLC从欧美那儿学来技术并优化设计,作到:
1、采用漏输入,输入端本来就设计为对地短路就引发开入有效!不会对电源系统构成危害,也不会由于电源故障影响其他输入回路的正常工作!
2、采用源输入,是共电源输入端。在工程实际应用中往往有太多的电缆,你可能无法保证电缆的相互接触、破损,说不定共电源的开关量线路会无意接触到设备地、外壳、其他地电位。因此可能断路电源供应回路。造成电源损坏或者烧掉保险,从而可能影响其他输入回路的正常工作。除非,每个输入回路加保险……应用成本较高也容易出现其他故

楼主:
谢谢苦学的帮助。
变频器内部就是一个普通开关,两线制的,变频器有错误,开关导通,a和b相连。
我现在是a和b端分别接上+24v,和0v,现在的问题是,开关导通,a和b端短接,电源的fuse烧坏。

网友B:
出错时 无非是给PLC个信号  a接24V   b别   PLC   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
你把a和b端分别接上+24v,和0v,电源的fuse不烧坏才怪。

网友D:
楼主,看来你应该好好看看PLC原理的资料

应a接+24V,b接PLC输入端

网友C:
a接24V,b接PLC的DI点就行了。

变频器内部的那个DO本来就是继电器的一个干节点。

我想请问一下:b为什么要接0V呢?

出于电源安全考虑,我建议你再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取一个干节点给PLC信号。

楼主:
 a接24V   b接PLC ,这样行是行,但如果a端线断的情况下,即使有变频器有问题也察觉不到。
把a和b端分别接上+24v,和0v,电源的fuse肯定会烧坏,我想知道plc判断on还是off是根据电压还是电流,可不可以在b端接上电阻,这样虽然plc输入端还是24V,但电流也减弱了,这样可不可以使plc off?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是把a接24v b接plc输入然后plc公共点接0v
那样就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F:
这种接法只要触点动作肯定短路!如果接PLC按照无源触点的通用接法即可

网友G:
怕出错,就用变频器的闭触点,故障时断开状态,
变频器一般是常开常闭都有,或者可以在参数里设置,
不过变频器参数设置成故障的时候状态一般都已经给反转了,先好好看看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B:
接闭点 好! 顶!

如果你那线要是总断的话   怎么接都不安全.

楼主:
变频器说明书已看过,Delta inverter L series,VFD004L21A
无闭触点
实在不行,断线情况不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