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关于台达PLC的扩展

楼主(2007-11-09):
请问:台达S系列PLC扩展时都是通过侧面的扩展口吗?这样如果要用到很多个扩展模块时,也只能排成长长的一排?可不可以用数据线扩展?

网友A:
跟我一样也是初学者,
是从侧面扩展的,

网友B:
如果你不想排得长长的,可以将模拟量模块独立上电运行,主机通过RS485来与模拟量模拟通讯,但数字量扩展模块,一定连接到主机右侧

网友C:
如果PLC点数太多,就不要用S系列
太长,容易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