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不能卸载STEP7-MicroWIN_V40_SP3

楼主(2007-11-09):
我要把电脑上的STEP7-MicroWIN_V40_SP3卸载掉,可是在WINDOS程序卸载里怎么也卸载不掉,而且卸载的时候成了自动安装STEP7-MicroWIN_V40_SP3,不知到是啥原因?????????????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的???????????        因为我要装 STEP7-MicroWIN_V40_SP5和WinCC_flex2007_CSA弄K-TP 178micro

网友A:
删除注册表里面的相关内容
试试

网友B(2008-11-18):
我的也是

注册表里清除干净了也还是不行

网友C:
起动后直入到安全模式下操作一下;

网友D:
是的啊,要在注册表里删除干净才可以的吧,呵呵,慢慢整吧

网友E:
卸载安装过程中被中止的 STEP 7 Micro/WIN
显示订货号
6ES7810-2.. SIMATIC S7 STEP7-MICRO/WIN

解答:
首先尝试在控制面板/添加或删除程序中进行卸载。如果MicroWIN V4 软件仍然出现在程序列表中因而不能被卸载,则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处理。
重要事项:
请备份现存的 Micro/WIN 项目。
删除程序文件
• 在Windows 资源管理器(Explorer )中找到您的 Micro/WIN 目录并将其删除 (默认路径:C:\Program Files\Siemens\STEP 7 MicroWIN)
删除注册表条目
• 点击 Start > Run....
• 在命令行中输入 regedit,点击OK进行确认。

图1: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 保存当前注册表设置,选中“My Computer”并通过 File > Export....保存注册表数据。
• 打开目录 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rsion\ Uninstall。
• 选中目录 Uninstall,通过Edit > Find....打开查找对话框 。
• 在“Find what:”栏输入STEP 7-Micro/WIN 并选中所有 “Look at”选项。
• 点击 Find Next 按钮开始搜索。

图2:查找注册表条目
• 注册表条目取决于所安装 STEP 7 Micro/WIN 的版本。为了确保找到正确的注册表条目,请确保 “DisplayName” 代码值要与表1中 “MicroWin Release” 列的值匹配 (例如: STEP 7 Micro/WIN V4.0 的 DisplayName 代码是 SIMATIC STEP 7-Micro/WIN V4.0.0.81)。
• 选中含有带正确数值的 DisplayName 代码所在的文件夹,从注册表目录 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rsion\ Uninstall 中删除它。

图3: 删除注册表条目

MicroWin Release Uninstall GUID
V4.0.0.81 {49844738-872E-4348-88DD-63B3C39548C2}
V4.0.1.10 {91F7EA3B-BB8A-4FA2-B37B-3D076D54C5EE}
V4.0.2.29 {FDB8663D-AC1C-4390-ADEB-806922AF22F4}
V4.0.3.04 {65088BA8-DD5C-4EA0-8CDF-C2D2577978AF}
V4.0.4.16 {D668B8E1-B877-4BDC-B7F6-8C7568297884}
V4.0.5.08 {B57D2D30-6E6A-11DB-9FE1-0800200C9A66}
V4.0.6.35 {6E864646-5186-11DC-8314-0800200C9A66}
表1
注释:
• 包括所有软件包在内的STEP 7完全卸载的说明,可在条目ID: 189025 中找到!
• 对于在一个 CAT 客户端安装中(仅涉及西门子员工)完全卸载 STEP 7,请按条目ID: 12649066 的说明进行操作(仅用于西门子内部企业网)。
重要事项:
通常情况下,我们对直接修改注册表不做任何的担保,因为这完全是用户自己的责任。建议无论如何先对注册表作个备份,然后再按上面的说明进行操作
关键字:
MicroWin, 卸载, 中止

条目号:14618173 日期:2008-02-27

网友F(2011-10-15):
在注册表中删除EE71A7B2开头的注册文件即可,其他的方法都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