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控制

楼主(2007-11-09):
在圆周上以任一点做为准停位!不用数控专用板\不能用电位器!
用PLC高速计数和编码器数实现!
有哪位大侠精通请指教!
zhaoxq998@126.com

网友A:
用什么执行元件,要求再具体一点。

楼主:
液压马达!

网友B:
用PLC做位置闭还控制?

网友C:
用编码器采取角度值,计算出实际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