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三菱伺服过载问题

楼主(2007-11-09):
用三菱ROBOT(RH10AH)时,出现第三轴负载过大现象,第三轴为时规皮带带动滚珠丝杆。当机械手运行时候,第三轴发热量过大,监控发现第三轴负载值缓慢增加到报警值95%,当停止一会时,负载值逐渐减少,再启动,又会出现增大报警现象。监控其他轴伺服,负载值基本在10%一下。
1、此类伺服负载是否属于累积负载?
2、我初步怀疑为机械传动问题,但是伺服电机为何会出现此类现象不解?
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估计是伺服过载了。

楼主:
应该是过载了。
但在同样的条件下,为什么换一个马达就OK了呢?
马达到底是哪里损坏了?

网友A:
“换一个马达就OK了”———换下来的电机绕组是否烧毁了?电阻与电感是否和好电机一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电机的编码器出问题了。

楼主:
编码器出问题的花位置应该不准了,换下前电机并无此类问题。
由于是ROBOT专用伺服电机,好电机未拆开测量。
用ROBOT专用监控软件发现,损坏电机应属于累积负载过大,但累积负载如何定义?

网友A:
也许是驱动器的一种统计功能,此类专用系统最好咨询原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