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转速

楼主(2007-11-09):
我的步进电机为五相十拍电机,90BF006,频率达到1000HZ时转速只有50转左右,电机参数为空载启动频率:2400HZ,运行频率:8000HZ;请教各位老师,步进电机的转速和频率的关系,不知是否安比例变化,如2000HZ为100转.

网友A:
当然是严格的比例关系。

电机的步距角是多大?感觉“1000HZ时转速只有50转左右”多少有些不对劲儿。

网友B:
"步进电机的转速和频率的关系,不知是否安比例变化,"
是的,如果电机不丢步

楼主:
步距角是0.72度,肯定没有丢步,不知是否还有其它设置会影响转速,我看到北京和时电机公司的电机参数www.hollysys-electric.com/122/20041011@182.shtml
110BYG五相混合电机参数1000HZ时有的只有15转,有的是60转.

网友C:
这个不要怀疑的,要不那么多用步进开环走定长的咋整

网友A:
0.72度的步距角,一转50齿,5相10拍对应一转500步,1000Hz驱动,一秒2转,一分钟就是120转,怎么会得到50转的结果?!

五相混合电机通常以5相20拍工作,如果也是50齿电机,则1000Hz驱动得到60转/分的速度是完全合理的,至于15转/分的速度,要么是4细分的结果,要么是200齿的电机(目前不多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