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英威腾供水问题

楼主(2007-11-09):
清心:你好
请问英威腾CHF系列供水不加供水卡可以一拖二吗?都要调那些参数,谢谢!

网友A:
可以,用辅助电机功能,一工频,一变频

楼主:
一拖二是两泵循环,就是两工频,两变频可以吗?

网友A:
也可以 不过要设计一些外围继电器控制线路 很麻烦
不如直接用CHV160 小功率的贵不了多少

网友B(2007-12-24):
请问英威腾的变频器用于供水时,一托三的控制方式是怎么控制的,能不能给发过图纸过来?谢谢!地址:dechao.zhao@163.com

网友C:
在公司网站上有CHV160的说明书下载,说明书上有一拖N的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