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欧姆龙的ETN21模块的问题

楼主(2007-11-09):
模块的SD灯不亮
上位机没有数据
CPU是CJ1M CPU12的
请教原因
谢谢!

网友A:
你的信息描述不全,除了SD灯,其他指示灯是什么状态?
另外你可以使用替换法,拿另外一块同型号模块替换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可以确认此模块问题,omron会负责更换新品的。
HTTP://www.xinhaotech.com

网友B:
IP地址设好就能用 操作很简单的啊

网友C:
设了IP地址
ERH灯闪烁
RD灯亮

网友B:
SD亮 RD 不亮 是模块的问题 你以前用是正常的吗?还是刚开始试验?

网友B:
跟电脑通讯也简单 设置ETN协议 把IP设定跟ETN模块一致 连接就可以了啊 你再试试吧

网友C:
以前正常的

网友B:
以前正常的话 那你最好换一个ETN模块再试下了 问题很可能出在模块本身上

网友C:
问题搞清楚了
IP地址的问题。

网友B:
下面引用由李超X在 2007-11-12 9:42:00 发表的内容:
跟电脑通讯也简单 设置ETN协议 把IP设定跟ETN模块一致 连接就可以了啊 你再试试吧
--------------------------------------------------------------------------------------------
汗.

网友D:
OMRON的以态网通讯很简单,我做了3个项目都是用这个的,不知道兄弟在那里,我在西安。

楼主:
确实很简单
IP地址 子网掩码就可以了

网友E(2020-01-08):
是啊,要么就是IP,要么就是硬件,联机步骤很简单,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