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進馬達的調速電阻的功用?

楼主(2007-11-09):
我們在使用步進馬達時,一般會用到調速電阻,請教一下,此電阻在控制中,通過調整阻值,改變什么?來達到調整速度的。是脈沖頻率、還是什么參數。
謝謝

网友A:
步进电机的调速电阻,以前还真就未曾听说过。如果用于调速,估计是脉冲发生器频率设定环节的可调电阻。

网友B:
是接在哪里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