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工作过程中从发电突然倒到市电对变频器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2007-11-09):
如题。
我们有一些重要设备要求停电时也要运行,停电后倒到应急发电机组,然后来电自动倒到市电,这对变频器有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
我想变频器至少应该报警。有什么损害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A:
变频器肯定 会跳

网友B:
1、如果切换过程有失压过程,变频器会失压保护!
2、如果切换过程没有失压过程,变频器运行不会受影响;

网友C:
如果变频器够大、负载不太重的情况下,瞬间换电是没问题的。这种情况在陶瓷行业很常见。

网友D:
下面引用由aoterjia在 2007-11-9 13:21: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变频器够大、负载不太重的情况下,瞬间换电是没问题的。这种情况在陶瓷行业很常见。
--------------------------------------------------------------------------------------------
赞同楼上看法。前提是变频容量足够大,且负载不重。
否则,有可能跳过压故障,因为在切换电源时,无法确保相序、相幅无缝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