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elta hmi 与EH系列PLC通讯一问

楼主(2007-11-09):
我用hmi 与 es系列PLC可以用485通讯进行监控
可是与eh系列PLC用465通讯不上 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A:
应该是HMI的通讯格式与EH主机的通讯格式不匹配造成无法通讯!

网友B(2008-01-24):
通讯格式问题

网友C(2008-02-29):
格式问题,请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D:
请问PLC上有没有加扩展卡。
如果没有,那就是设置参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