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多重背景的设置

楼主(2007-11-09):
有哪位高手知道多重背景需要那些设置啊?
帮帮小弟............

网友A:
step7编程手册里面,就有啊!

网友B:
不是一两句能讲清的,S7/300库里有一个发动机程序就是用多重背景数据块做的。

网友C:
感觉这些东西还是给一个实际的例子容易懂一些

网友C:
怎么就是没有人帮忙说一下啊,我现在也是很想知道,学习啊

楼主:
我手中的编程手册如是说:但我还是不清楚具体怎么操作
10.3.2 声明多重背景的规则
 多重背景的声明有下列规则:
• 只有在版本2以上的STEP 7中生成的功能块(参看功能块的属性中的块特性),才可能声明多重背景。
• 为了声明多重背景,功能块必须设置为有多重背景能力(在STEP 7中缺省设置),可在编辑器中用Options > Customize取消。
必须有一个背景数据块分配给声明了多重背景的功能块。
• 多重背景只能声明为静态变量(声明类型为“St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