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SOE的标准规范

楼主(2007-11-09):
在网上找到一些资料,都是厂商的产品说明书。目前需要一些关于SOE的标准规范类的资料。
请高手、前辈们多多指教!

网友A:
搞不懂着个

网友B:
一般招标文件小于1ms,好象没有规范

网友C:
一般的要求是1ms精度.
卡件硬件缓存 能存储256条以上的记录。

我暂时没有发现书面的硬性规定。

目前Emerson-WestingHouse 可以到0.125ms

ABB AC800PEC 可以到0.1ms。注意0.01ms的那个不叫SOE。
    严格的来讲这些Combo系列的 高速Io都不是给DCS配备的。
    DCS还用不起。
    (另外AC800M只可以到1ms)。

NI的也可以到0.1ms甚至更低,不过那东西 他自己都不叫PLC 或者 DCS。实现了 SOE的功能,也不叫SOE,呵呵

其他家的 基本都在1ms。

不过西门子SPPA的T3000的SOE比较勉强。
原来的老版本 要实现1ms是必须使用400的卡件,
而且只能单机来做,不能在冗余站上来实现。
ET200M站上实现 1ms确实比较勉强。
不过以西门子的 强大实力,和快速的升级速度,
看看新版的 硬件性能如何。

网友D:
GE公司GMR70不错,支持三重化冗余,就是价格比较高,但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