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能否详细解释一下在线组态和在线下载

楼主(2007-11-09):
在线组态是不是是指工程师在工程师站在整个系统运行的时候可以重新组态来改变例如各种控制输入输出量和控制算法以及重新设置人机界面以及各种报警参数啊?
控制软件的在线下载或者是在线升级又是指什么呢?
现在国内DCS系统能否实现在线组态或是在线升级啊?
诚恳请教控制高手?

网友A:
现在的 软件都要求具有在线组态和离线编程功能

在线组态具有那些功能,但不局限与他

在线下载的问题,一般小规模的修改,ES站可以下载而且不停机,一旦整体站编译,下载肯定要停机的,CPU必须停的

网友B:
说的对,国产的组态软件好像还不能在线修改,其它的如WINCC是可以的

楼主:
能否说得更具体一些

网友C:
在线组态是没见过,不过online修改参数是没问题的
在线下装,那是玩了多了去了,只要不是牵涉本设备的,在线下装是不会影响流程的,也不需要停机

楼主:
你说的在线下装是不是说控制软件的在线升级啊?

网友D:
下面引用由HBZYCS在 2007-11-9 16:37:00 发表的内容:
  说的对,国产的组态软件好像还不能在线修改,其它的如WINCC是可以的
--------------------------------------------------------------------------------------------
至少我知道新华的可以完全在线修改,和利时和浙大中控的应该也可以吧。我记得西门子的cfc建议修改5page以上就要全部编译下载。

网友E:
 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进行组态及下装至控制器

网友F:
ABB的AC800F   从DO备用模块上定义一个通道, 检查后为黄色,不知是什么原因! 在加载是不知有多大风险!

网友G:
国内的新华的支持
但是无论是那个系统 在线修改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
尤其是对正在运行的设备的逻辑进行修改
新华也算是做的比较好的了
新华也出过问题

网友H:
请大家能不能说得在详细点?
  在线组态和在线下载两概念作何解释?

网友I:
国电智深的EDPF-NT系统支持在线下载,不用停机,可以修改正在运行的设备的逻辑,曾经在现场这么改过,没有影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