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补偿导线类型

楼主(2007-11-09):
现有库存热偶补偿导线一宗(分度号不清),使用的二次测温仪表分度号为K型,不知怎样判别库存的热偶导线能配用该型仪表?

网友A:
看热偶补偿导线颜色,分度号不同补偿导线颜色不同.

楼主:
颜色因时间较长和其他原因现在不好区分,请问gkong网友该怎么办?

网友B:
接上直接用,如果准就是K型了

网友C:
补偿导线和热电偶一样都国际标准化了
K 分度热电偶的补偿导线有两类:
一类 是补偿型KC,正极绝缘层是红色,负极绝缘层是蓝色
另一类是延伸型KX,正极绝缘层是红色,负极绝缘层是黑色
还有什么事就来电话
济南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www.hengant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