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置心跳时间

楼主(2007-11-09):
请问各位大侠,心跳包的内容是什么,怎样设置心跳时间才能更好的保证GPRS DTU一直在线,保证数据的连续性.

网友A:
心跳时间的设置要和你发送数据的频率结合在一起考虑,如果数据非常频繁,如几秒一次,心跳时间只要大于数据发送时间就好了,如果数据是比较长时间才发送一次,如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那建议心跳时间设置在10~15分钟,能比较好的维持GPRS DTU在线。

楼主:
我们有个现场,采集频率是50-60秒一次,心跳时间是60秒,但是发现现场经常掉线,不知道为什么.(DTU是采取动态域名解析,不是固定IP)

网友A:
这现场所有设备都这样呢,还是一个特定现场会这样呢,你可以通过一台GPRS MODEM连接到你中心,然后用模拟DTU的方式来模拟设备发送数据,看看是否还会这样,如果会,那就很可能是网络的问题,或者咨询你采购的GPRS DTU厂家,看看怎么来捕抓日志,分析这掉线原。

网友B:
郑工,给你个电话0592-6300326找唐工,他这方面的经验比较丰富.

楼主:
谢谢楼上的林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