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与台达VFD-L通讯

楼主(2007-11-09):
各位大虾有做过信捷plc与台达VFD-L  MODBUS通讯的没有?程序怎么做?

网友A:
我这里倒是有信捷的PLC和VFD-L变频器,不过没有实际验证过他们的通讯,但是应该可以实现。

楼主:
谢谢,能否贴上来?或GUANWG@126.COM

网友B:
有程度的,发一点上来看看咧

网友C(2008-02-25):
信捷的PLC采用标准MODBUS通讯和自由格式通讯两种方式,可以用RS232和RS485两种接口,在信捷说明书的第158页有详细的说明.在信捷的网站上有说明书下载
www.xinje.com

网友C:
信捷PLC有两种通讯方式:MODBUS通讯和自由格式通讯两种
有RS232和RS485两种接口,具体的在XC系列PLC说明书的第158页有详细的说明,可以到www.xinje.com上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