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带变送输出的温控开关(要求温度可调)

楼主(2007-11-09):
请问有没有带变送输出的温控开关啊,要求温度到达一定值(可设)后,有一无源触点输出。

网友A:
用个温控仪不就行了吗,没听说过温控开关,估计是有的,我见过汽车上用的,不过只能测100度的温度,精度也差

楼主:
我开始也是这样想的,温控仪+PT100,既可以显示和报警,也可以设定温度。但客户不同意,他们老设备上有这中东西,但现在不生产了,只好上网发布一下,还请各位网友帮助!

网友A:
楼主,如果你的温度表不要求变送输出电流或电压信号,可以用电接点双金属温度计

网友B:
智能温度控制器带4个开关量及4-20mA电流输出
sam-117@163.com

楼主:
HBZYCS:楼主,如果你的温度表不要求变送输出电流或电压信号,可以用电接点双金属温度计
----------------------------------------------------------
我就是需要带电流/电压变送的。所以才难找。

听说国外引进的设备有这种器件,哪位看到的共享一下。

网友C:
温度变送加开关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