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应用指南(转载)

楼主(2007-11-09):
如何选型
    1、确定线路最大工作电压V(无须考虑瞬时峰值);
     2、确定线路正常工作时平均工作电流I(非指故障电流);
     3、确定元件大致使用环境温度T;
     4、确定元件安装方式及空间大小;
     5、确定线路须保护的故障电流;
     6、根据V值、I值及安装方式选择产品类别,V值应小于PTC元件最大工作电压Vmax值,元件型式应符合安 装方式及空间大小要求;
     7、查看T值下该系列产品相应的IH值,找到其中IH值大于或等于I值的型号即是可供选用型号;
     8、比较故障电流与元件动作电流IT及最大电流Imax,故障电流一般应不小于IT值且不大于Imax值;
     9、测试上述初步符合要求的型号,确定一款最优型号。

使用提示
    聚合物自复保险丝是为线路中偶尔出现的过电流故障或过热而设计,并非用于线路设计自身即存在反复频繁过流的场合。超过元件使用条件限制或其它的不正确使用有可能破坏元件,甚至可能引起电弧或元件烧损。

楼主:
基本原理
    慧瑞高分子PTC热敏电阻是以聚合物为基础参加导体所制成,其基本原理是一种能量的平衡。当电流通过PTC热敏电阻时,由于I2R的关系会产生热量,而产生的热量会全部或部分散发到环境中,没有散发出去的便会使PTC元件的温度提高。
    在正常情况下工作时PTC产生的热量和散发的热达到一定的平衡,此时PTC的温度和内阻较低。当通过PTC的电流增加或环境温度提高不显著时,PTC的温度提到,内阻增加不大。PTC产生的热量和散发的热达到一个新的平衡。PTC温度速增,内部达到一定温度时,很小的温度变化就会造成阻值的大幅度提高使PTC达到高阻抗。阻抗的增加便限制了电流的通过。而保护设备免于损坏。当施加的电压消失时,PTC温度下降后重新恢复低阻抗。
    高分子PTC热敏电阻在环境温度持续提高时,其内阻也会随之增加,使PTC达到高阻抗状态,并不需要外加电流。这种现象可作为温度控制使用。

楼主:
    目前大量被使用的PTC热敏电阻种类    ☞   恒温加热用PTC热敏电阻

                                      ☞   低电压加热PTC热敏电阻

                                      ☞   空气加热用PTC热敏电阻

                                       ☞   过流保护用PTC热敏电阻

                                       ☞   过热保护用PTC热敏电阻

                                       ☞   温度传感用PTC热敏电阻

                                       ☞   延时启动用PTC热敏电阻

楼主:
重要更正:标题应该是热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