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割机1

楼主(2007-11-09):
请问:线割机在没有线割工件时镁线电压正常,但在线割工件时镁线电压就不稳定,在20---80V之间,最后只有20V不能线割 (此时,测量振荡电压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另线割机电路中,主控元件的晶体管是叫什么?我第一次修线割机,总得搞明白主控元件晶体管的工作原理?

网友A:
这个问题,是否与运动相关?

网友B:
镁线用在线割机?不怕着火吗?

线割机的电源较为特殊,电压不足,估计是输出功率不足。建议想办法咨询专业人员。

网友C:
1.线切割快走丝用钼丝或钨钼丝,慢走丝用黄铜丝,未曾听说过用镁丝的。
2.线切割机切割用的脉冲电源,在电火花线切割加工时,切割间隙的电压当然是不太稳定的,而数控系统就是根据间隙电压的大小来跟踪调节切割速度的快慢,这个速度跟踪电路一般是一个压控振荡器。
3.主控电路是一个“压控振荡器”电路,有些用“单结晶体管”制作,有些用“NE555”等来制作。
4.建议你去访问有关“电火花线切割”的网站。

网友B:
建议“老雅”转入机床版。

另,提醒楼主,相同内容请勿重复发帖。

楼主:
谢谢亦云人云,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