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柜(箱)型号

楼主(2007-11-09):
在一些配电柜(箱)上看到其型号为GGD,JXF,XL等,GGD是比较常听到,但后两个就比较陌生了。请教一下各位,配电柜与配电箱一般都有哪些型号?各型号的大抵含义是怎样的,还有在哪里可以查到比较详尽的相关资料? 谢谢

网友A:
JXF是非标通用控制箱的型号,从大到小有很多种.XL是过去很常用的动力箱,现在很少用了.在早一些的《工厂常用电气设备手册》上还可以查到XL21系列的箱子。

楼主:
配电柜除了GGD,还有什么常用型号?

网友B:
配电箱XGM,低压成套开关柜:XL-21,GGD2

网友C(2009-08-04):
XGM型号是什么含义?与其他型号配电箱有何区别?

网友D:
还有 GCK,抽屉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