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pro-face)HMI
GP2501触摸屏蜂鸣器长鸣

楼主(2007-11-09):
我公司有三个GP2501触摸屏,用同样的工程程序传送至GP。两个正常,有一个 RUN 时蜂鸣器长鸣。实在没办法,把“触摸蜂鸣器”关掉后重新上传后就不鸣了,可惜牺牲了触摸蜂鸣功能。
这是什么原因?如何处理?请各位老大指教!!!!!!

网友A:
原因可能有:1.GP系统出错,格式化内存以后重新强制下载;
2.可能使用了有关蜂鸣起控制的系统字,关闭相应系统字。
另外你的屏是不是很久没PLC通讯了,这样的话也有可能是通讯报警。

网友B:
传送前GP设定中去掉蜂鸣器输出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