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如何把浮点数写到E500

楼主(2007-11-10):
E500通过RS485通讯最小接受频率为0.01HZ,我通过FX2N控制,如何把浮点数写到E500里面,用特殊扩展存储器里面的指令,EXTR,是不是也可以用DEXTR,这样就可以把32位浮点数写到E500里了?

楼主:
我知道了,不用浮点数了,我直接在里面输入1,变频器接受的是1*0.01=0.01HZ,0.01HZ为变频器可以接受的最小频率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