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的信号,一般的采集卡都能直接采么?

楼主(2007-11-10):
4-20mA的信号,一般的采集卡都能直接采么?
我看NI的产品怎么还分着电流采集和电压采集

网友A:
一般的采集卡只能采集电压信号,不过你可一在4-20mA上串个电阻(如250欧),不就变成电压信号了吗

网友B:
是的,一般采集卡只能采集电压信号,要采集电流信号有两种解决方案:
1。通过串电阻。
2。有的厂家就有信号调理端子板。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在线咨询。。
主要产品服务:
 Art-阿尔泰科技生成工业自动化多总线数据采集卡(PCI,USB,PC104等),虚拟仪器板卡(信号发生器卡,示波器卡)分布式数据采集模块(RS-485,以太网),运动控制卡,信号隔离调理模块,RTU模块,DTU-GPRS模块,ARM嵌入式工控板,ARM开发板等。
   公司提供OEM/ODM服务,及小批量定单的客制化服务。

网友C:
采集板卡大部分只支持电压输入,可以用转换器转换,也可以串电阻

网友D:
多数都是电压输入,少数的可以直接采集电流信号。simeonp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