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930和松下FP-X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7-11-10):
各位大侠请教三菱F930和松下FP-X的通讯问题,
按三菱连接手册上的接法通讯不上。请各位指教!

网友A:
与松下放屁X通讯,与与fp0通讯一样滴

楼主:
你有试过吗???我试过不行哦。兄弟!

网友B:
http://www.pceggs.cn/pgComDefault.aspx?ID=4975284

网友A:
下面引用由步行者121在 2007-11-13 8:44:00 发表的内容:
  你有试过吗???我试过不行哦。兄弟!
--------------------------------------------------------------------------------------------
叫老大!

松下第一个试用FPX的就是我了,当时FPX还没有上市,松下的李庭弼李工,就给了我一台试用。我做了好几个项目了。

网友C:
和FP0一样的

楼主:
各位大侠F930对FP-X通讯接法如下,连接不上请问是否有误?
  D型九针阳接头对六针圆插头
  2——————2或3
  3——————3或2
  5——————1
  以有接法按三菱F930通讯手册上与松下FP0的通讯接法,但总是
  连接不上,通讯口,字长,校验,促个式过都不行。哪位大侠有
   F930对FP的连接经验请多指教。QQ453294992欢迎加为好友。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哪个软件?

网友A:
下面引用由步行者121在 2007-11-19 9:13:00 发表的内容:
  各位大侠F930对FP-X通讯接法如下,连接不上请问是否有误?
  D型九针阳接头对六针圆插头
&…
--------------------------------------------------------------------------------------------
不用这么费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