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wincc上位机在PROFIELDBUS网络中算是PC PG 还是simatic Pc Station?

楼主(2007-11-10):
wincc上位机在PROFIELDBUS网络中算是PC PG 还是simatic Pc Station?
NCM PC manager
s7 connection diagnostic
NCM s7 diagnostic
上面三个软件有什么作用?
S7300 sTEP7中组态中,网络组态中,监控机也要组进去吗?

网友A:
如果DP地址为0,那么它就是PG,PC,如果DP地址不为零,它可以被认为是PG,也可以认为是PC Station。
Step7中,DP通讯,如果上位机与控制器中使用DP通讯,那么需要组态否则,不需要。

网友B:
PC,PG,PC Station这三个有区别吗?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