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的应用请教

楼主(2007-11-10):
我记得用电流互感器的P1,P2脚连接电流表测电流时,电流表显示的是实际的值,(因为好久没用过了),但是我不清楚为什么电流表显示的是实际的值,今天老板问我我答不上来的,惭愧

网友A:
电流互感器次级一般是5A的多,也有1A的,电流表显示的是刻度值,电流表实际的电流值在0~5A或0~1A.

网友B:
电流表是有比例的,要和电流互感器比例相同时电流表显示的是实际的值

网友C(2011-05-24):
我国电力系统的电流互感器都是0~5A的(在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接在电流表上:1,如果是指针式的电流表,其刻度是按照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电流的实际值再乘以电流互感器的变比来划分刻度的,;2,如果是数字式的电流表,在投入使用前就要先设定电流互感器的变比,在使用中数字电流表就会自动按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电流值乘以变比后再用数字的形式显示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国电力系统的电流互感器都是0~5A的(在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接在电流表上:1,如果是指针式的电流表,其刻度是按照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电流的实际值再乘以电流互感器的变比来划分刻度的,;2,如果是数字式的电流表,在投入使用前就要先设定电流互感器的变比,在使用中数字电流表就会自动按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电流值乘以变比后再用数字的形式显示出来。

支持

网友E:
电流表的比例是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