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RW40软启动电流极限值和电机额定电流有关系吗?

楼主(2007-11-10):
看操作手册,软启动的电流极限值是额定电流的倍数(可调),这个影响极限电流值的额定定流是软启动本身的额定电流还是可调整的电机的额定电流呢?比如3RW40 73,额定电流230A,电机额定定流如果调为180A,极限电流倍数调为3,那么这个极限电流是230*3还是180*3呢?
另外再请教一个问题,这个极限电流有什么作用?是控制启动时的最大电流还是让启动电流保持在这个值呢?

网友A:
当然是230*3阿

网友B(2008-11-05):
西门子3UF50型号CC-CC2系列整定电流范围?

网友B:
3RB1026-1PB0整定电流范围?

网友B:
3UF5011-3AN00-1整定电流范围? 及与它相配的接触器型号

?

网友C:
3RB1026-1PB0整定电流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