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语言开发
如何控制机械手写字?

楼主(2007-11-10):
我现在要实现用高级语言控制机械手写字,包括汉字,英文字母,数字等。控制动做没有问题,关键是如何根据字计算动作轨迹!本来想自己编一套字库轨迹,可是算下来工作量太大!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啊?

网友A:
可考虑用宏语言.MASTERCAM和UG都能实现,你看看能否得到启发.

楼主:
现有字库都是描述字的轮廓,不适合模拟机械手写字。我现在考虑还是自己建轨迹字库吧,虽然工作量比较大,没有好的办法。大家如果还有好的想法,敬请发言!谢谢!

网友B:
第一,把“藏文”也算上,那你厉害了
第二,对了还有蝌蚪文,甲骨文什么的全能识别,你更厉害了
第三,把2^16的甚至更多全囊挂,那你又厉害了
第四,把你自己的手打断,换上机械手,那你大大的厉害了
包你上我们这的扬子晚报:)
以上开玩笑的,你这是毫无意义的工作!

网友C:
虽然没意义,但要是能开发出来也是厉害的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鼓励,因为是给手机触屏测试用的,客户要求的,没有办法,只要有几百个汉字就可以了。我现在已经把大小写英文字母阿拉伯数字弄好了,还弄了一部分汉字。把轨迹算法用到三轴的几个电机的差补上就OK了。呵呵。。。。。。。

网友B:
难道真的有意义????
是平面两根轴和一个垂直轴?
电机只可能依照你存入系统的字符来进行轨迹运动,中文的写法
如此不规范,有意义吗?
比如:“我”这个字,你设定了某种电机运动的确画出了这个字符,可当人手写的时候能保证是按照你的轨迹来写?还是得依赖手机自身的字符识别系统。
说实在点的,你的系统“0”和“o"是怎么区别的?还是得靠手机字符识别吧呵呵
客户的想法是好的,可这种测试方法无疑是不可取的,以偏概全!!!!不能说你的机器写了个"我“手机识别出了,其他人手
写的M个如此不规范的”我“(不见得是完全按照你的直线复合运动来完成吧),手机就一定能识别?

楼主:
你说的是对的,但是客户要求是,除了在触屏上进行点击测试,画线测试、画曲线测试(包括圆等),还要模拟写出汉字。现在这些功能都已经实现了,效果还不错!但是比人手写的快多了!测试的目的是代替人去批量几万次的测试,并记录时时的压力参数和轨迹参数,以便分析。用人来测试,人肯定会疯掉!也记录不了时时数据。

网友B:
所以啊你的主题没预先讲清楚
一些参数的测试才是主要的
所谓的你做的字库只是辅助的没多大意义
关键还是要看识别系统的算法如何

楼主:
原本是想能不能有一中字体直接描述的是书写轨迹轮廓,而不是字体的外行矢量轮廓。可以直接用高级语言调取字体的矢量参数,这样就不用自己建立轨迹字库了。之所以自己建轨迹字库,是没有办法而行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B:
如果是这样,你不该来做工控
去搞算法研究吧
据说现在字符识别系统国内还没啥花样呢
否则你就回家修抽水马桶吧,从你说话感觉你也是个小硕吧,可惜了
呵呵

楼主:
蜡笔小新不吃青椒:仁兄太抬举了,我就是个小本科。
手机测试的目的是写子。就您说的"o"和“0”两个当然要在手机上选择识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和汉字的功能。因为此系统还有点击的功能。把每个要检测的手机各界面的位置参数入库。咱们自己手写不也要去选识别的类型吗?用此系统的进行测试的目的就是为了对手机测试时非人工,实现自动测试,而且效率要比人工测试快。并切有各中参数的记录(点击和写字时的压力,测试过程中的各种参数记录)。因为每种测试次数高大几万次或几十万次。用人工测试太不可取。手机被测试完后还要去分析各按键和触摸屏的性能是否过关。 现在系统已经基本完成了上述功能。效率比人工要高好多。写字速度很快。可以达到40字/分钟,线速度每秒400毫米。

网友B:
不和你“辩论”了
糊外行客户还行
没多少含量

网友D(2007-12-28):
冷酷的精神实在可嘉

网友E:
各路人才都有.

楼主:
今天刚把这个设备弄好了,写字的效果真不错,而且我一直比较自信的书法也被它给完全“学会”了,因为我用写好的字轨迹进行的处理,写的可真快,平均一分钟写60个字,还可以加速!

楼主:
这个项目终于可以交代了,也算是我新年最好的礼物了。

网友F:
牛B,楼主,你那是什么公司

网友F:
不知能不能申请专利

网友B:
你去帮楼主申请吧

楼主:
俺已经申请过两个专利了,这个算不上,只是一个应用而已!以后还要大家多多帮忙呢!多谢大家!

网友B:
 -274度冷酷:

厉害,还有专利

网友G(2008-01-28):
强烈请楼主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我也做过触摸屏的测试系统,但只是横竖检测.丰富一下知识!

楼主:
是的,我们的也包括横竖检测,斜直线检测,点击检测,以及各种曲线检测,还有任意设置和绘制的图形检测。

网友:
看呢楼主的东西。我想起了雕刻机的控制。雕刻机不就是楼主的那种要求么??

网友H:
支持楼主,在自动检测设备上,你做的够牛了

网友I:
雕刻机、打标机都有这样的识别系统,很简单
我就做过一个雕刻机的控制系统和G代码生成和翻译系统
你可以用第三方软件(CoralDraw、文泰、MasterCam等)直接打字,再生成G代码文件,关键是你得让你的机器识别

网友J:
你把汉字作成二维的坐标图,分的越细越好。

楼主:
关键要控制电机进行高速插补,所以说太细了会影响速度

网友K(2008-03-28):
组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