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讯口是否可以共用?

楼主(2007-11-10):
使用226编程,分别需要连接设备、触摸屏和计算机,但是CPU只有2个通讯口。
请问:是否可以不同设备共用一个串口?对通讯规约有什么特别要求?
(从成本考虑——不打算使用扩展模块)

网友A:
这样好像不行
还是考虑加扩展吧

网友B(2010-03-05):
S7-226编程一个连接触摸屏一个连接电脑想要监控程序怎么不行

网友C:
串口不能混用,即使你重写通讯程序,效率大大降低,基本上不能用?除非你用总线网络协议,且网内的设备都支持你所采用的总线协议!

网友D:
还有一个连设备是啥意思?或者有些屏有穿透功能,可以通过屏来修改程序?

网友D:
是485口吧?

网友E:
共用串口是可以的,485如果收发速率相等的话,用两根线即可,多个设备的收端连在一起,发端连在一起,分别接到主设备的发端和收端,轮询采集即可。

网友F:
不知道使用的什么屏?西门子的原装电缆支持多主站,可以考虑将屏、PC共用1个串口。